[嵌入式竞赛] J-LINK安装后,板子连接电脑没有显示

楼主(2022-06-01):
让板子连电脑,电脑无法识别,根本没有显示,我用 的是J -LINK,之前用打算用ISP但是官网没有我的芯片型号,MM32F3277  大佬们求助啊

网友A(2022-07-22):
你可以在keil或者哪里找到 pack支持包

网友B:
你要是用jlink的话,需要有flm算法的吧

网友C:
这个你还是找技术支持帮忙一下吧,没有算法自己也添加不到jlink里的

网友D:
用ISP的话,好像也不需要型号吧

网友E:
你试试jlink是OK的,但是你需要有算法才行

网友F:
这个芯片我也没用过,你可以去官方看看怎么烧录,官网应该有资料吧

网友G:
你jlink驱动正常么?感觉像你jlink也不OK呢

网友H:
你更新一下jlink软件呗,现在估计能有了

网友I:
这个是不是需要jlinkV9版本的啊,我知道新的芯片需要高端一些的jlink

网友J:
要是能用MM32link也是可以的,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