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工具:XMake 和 CMake对比分析

楼主(2022-06-01):
首先,不得不承认,cmake很强大,发展了这么多年,整个生态已经相当完善,功能也相当丰富,这点xmake目前是比不了的。
当初作者(我,以下简称我)做xmake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cmake,这没啥意义,只是觉得cmake的语法和易用性满足不了我,我还是更喜欢更简单直观的方式去描述和维护项目,在不同平台下提供近乎一致的使用体验。
因此,xmake的语法描述和使用体验还是非常好的,这也是xmake最大的亮点之一,我在这块设计上做了很多改进,为了降低学习和项目维护门槛,也更容易快速上手。
在这里,我只拿xmake中一些比较占优的特性去跟cmake作对比,仅仅只是为了突出说明xmake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和易用性,并没有任何贬低cmake的意思。
如果大家看完此篇文章的对比分析,觉得xmake确实好用,能够满足部分项目维护上的需求,解决一些痛点,提高项目维护效率的话,不妨试试体验下。
  • 项目源码
  • 官方文档
  • xmake v2.2.6 发布, Qt/Android编译支持

楼主:
特性支持
我先罗列下构建工具的一些主要基础特性对比,大部分特性两者都是支持的,而xmake的优势主要还是在:语法、包仓库管理、构建体验上

楼主:
语法对比
空工程xmake
  1. <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target(</span><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inherit;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test"</span><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span>
  2. <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    set_kind(</span><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inherit;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binary"</span><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span>
  3. <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    add_files(</span><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inherit;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src/main.c"</span><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Consolas, Inconsolata, Courier, monospace;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48, 248, 248);">)</span>
cmake
  1. add_executable(test "")
  2. target_sources(test PRIVATE src/main.c)

楼主:
源文件添加xmake
xmake支持通配符匹配的方式,添加一批源文件进来,*.c匹配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c匹配递归目录下所有文件。
这种方式,对于平常项目中新增一些文件编译,就不需要每次修改xmake.lua了,自动同步,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1. target("test")
  2.     set_kind("binary")
  3.     add_files("src/*.c")
  4.     add_files("test/*.c", "example/**.cpp")
xmake的add_files()是非常灵活强大的,不仅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类型源文件添加,还可以在添加的同时排除一些指定文件。
比如:递归添加src下的所有c文件,但是不包括src/impl/下的所有c文件。
  1. add_files("src/**.c|impl/*.c")
更多关于这个接口的使用说明,见相关文档:add_files接口文档
cmake
cmake似乎并不支持这种方式,只能挨个添加。
add_executable(test "")
target_sources(test PRIVATE
    src/main.c
    src/demo.c
    test/test1.c
    example/test1.cpp
    example/xxx/test2.cpp
)

楼主:
条件编译xmake
target("test")
    set_kind("binary")
    add_files("src/main.c")
    if is_plat("macosx", "linux") then
        add_defines("TEST1", "TEST2")
    end
    if is_plat("windows") and is_mode("release") then
        add_cxflags("-Ox", "-fp:fast")
    end
cmake
add_executable(test "")
if (APPLE OR LINUX)
    target_compile_definitions(test PRIVATE TEST1 TEST2)
endif()
if (WIN32)
    target_compile_options(test PRIVATE lt;lt;CONFIG:Release>:-Ox -fp:fast>)
endif()
target_sources(test PRIVATE
    src/main.c
)

楼主:
自定义脚本xmake
xmake可以在编译构建的不同阶段(包括编译、安装、打包、运行),方便的插入一段自定义脚本来处理自己的逻辑,比如编译完成之后打印一行输出:
target("test")
    set_kind("binary")
    add_files("src/*.c")
    after_build(function (target)
        print("target file: %s", target:targetfile())
    end)
或者自定义运行和安装逻辑:
target("test")
    set_kind("binary")
    add_files("src/*.c")
    on_install(function (target)
        os.cp(target:targetfile(), "/usr/local/bin")
    end)
    on_run(function (target)
        os.run("%s --help", target:targetfile())
    end)
在自定义脚本中,用户可以写各种复杂脚本,通过import接口,可以导入各种扩展模块来使用。
target("test")
    set_kind("binary")
    add_files("src/*.c")
    before_build(function (target)
        import("net.http")
        import("devel.git")
        http.download("https://xmake.io", "/tmp/index.html")
        git.clone("git@github.com:tboox/xmake.git", {depth = 1, branch = "master", outputdir = "/tmp/xmake"})
    end)
cmake
cmake也可以通过add_custom_command来实现:
add_executable(test "")
target_sources(test PRIVATE src/main.c)
add_custom_command(TARGET test POST_BUILD
    COMMENT "hello cmake!"
)
不过看了下,不同阶段,自定义脚本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样,add_custom_command只能用于构建阶段的自定义,如果要对安装阶段进行自定义,得:
install(SCRIPT cmake_install.cmake)
并且只能整个替换安装逻辑,无法对安装前后的实现一些自定义逻辑,另外像打包、运行等其他阶段的自定义似乎不支持。

楼主:
构建方式编译默认平台xmake
通常情况,编译默认平台执行敲xmake,执行构建期间,xmake不会依赖其他第三方构建工具,连make也不依赖,也不会生成IDE/Makefile文件,
而是直接调用的编译工具链进行编译,默认会根据cpu核数自动开启多任务加速构建。
  1. xmake
cmake
而cmake的通常是先生成对应IDE/Makefile等第三方构建文件,然后调用make/msbuild等第三方构建工具去编译。
  1. cmake .
  2. cmake --build .

楼主:
编译指定平台xmake
xmake可以以近乎一致的方式快速切换不同平台和架构来编译。
  1. xmake f -p [iphoneos|android|linux|windows|mingw] -a [arm64|armv7|i386|x86_64]
  2. xmake
cmake
cmake似乎对不同平台和架构的编译配置方式,差异性还是有些的,需要花点时间研究下才行。
  1. cmake -G Xcode -DIOS_ARCH="arm64" .
  2. cmake --build .
  3. cmake -G "Visual Studio 9 2008" -A x64
  4. cmake --build .
像android平台编译,配置ndk的方式似乎也很繁琐。
  1. cmake .. -DCMAKE_TOOLCHAIN_FILE=%ANDROID_NDK%\build\cmake\android.toolchain.cmake -DCMAKE_SYSTEM_NAME="Android" -DANDROID_NDK=%ANDROID_NDK% -DANDROID_TOOLCHAIN=clang -DANDROID_PLATFORM=android-24

楼主:
安装目标xmake
  1. xmake install

cmake
  1. cmake -P cmake_install.cmake

运行目标xmake
大部分情况下,xmake不需要写自定义脚本就可以直接加载运行编译生成的目标程序。
  1. xmake run

cmake
cmake我没找到可以快速运行指定目标程序的方式,但是应该可以通过写一个自定义脚本去加载运行它。
  1. cmake -P cmake_run.cmake

楼主:
依赖支持
查找依赖库xmake
xmake也是支持跟cmake的find_package类似的接口去直接查找系统库,然后集成使用,找到库后,会自动追加includedirs, links, linkdirs等相关设置。
target(<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test"</span>)
    set_kind(<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binary"</span>)
    add_files(<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src/*.c"</span>)
    on_load(<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color: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bold;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function</span>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color: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target)</span></span>
        target:add(find_packages(<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openssl"</span>,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zlib"</span>))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bold;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end</span>)

cmake
add_executable(test main.c)

find_package(OpenSSL REQUIRED)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bold;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if</span> (OpenSSL_FOUND)
    target_include_directories(test ${OpenSSL_INCLUDE_DIRS})
    target_link_libraries(test ${OpenSSL_LIBRARIES})
endif()

find_package(Zlib REQUIRED)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bold;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if</span> (Zlib_FOUND)
    target_include_directories(test ${Zlib_INCLUDE_DIRS})
    target_link_libraries(test ${Zlib_LIBRARIES})
endif()

楼主:
使用第三方库(Conan)xmake
xmake会自动调用conan工具去下载安装openssl库,然后集成使用,只需要执行xmake命令即可完成编译。
add_requires(<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conan::OpenSSL/1.0.2n@conan/stable"</span>, {alias =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openssl"</span>})
target(<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test"</span>)
    set_kind(<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binary"</span>)
    add_files(<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src/*.c"</span>)
    add_packages(<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openssl"</span>)

cmake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bold;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if</span>(NOT EXISTS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CMAKE_BINARY_DIR}/conan.cmake"</span>)
   message(STATUS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Downloading conan.cmake from https://github.com/conan-io/cmake-conan"</span>)
   file(DOWNLOAD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https://github.com/conan-io/cmake-conan/raw/v0.14/conan.cmake"</span>
                 <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221, 17, 6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CMAKE_BINARY_DIR}/conan.cmake"</span>)
endif()

include(${CMAKE_BINARY_DIR}/conan.cmake)

conan_cmake_run(REQUIRES OpenSSL/<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0, 128, 12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1.0</span><span style="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font-siz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color: rgb(0, 128, 128);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inherit !important; word-break: inherit !important;">.2</span>n@conan/stable
                BASIC_SETUP
                BUILD missing)

add_executable(test main.c)
target_link_libraries(main ${CONAN_LIBS})

楼主:
使用内建包仓库xmake
xmake有自建的包仓库,虽然现在里面包还不是很多,但后期会不断完善:xmake-repo
我们只需要添加相关需要的包就行了,非常方便,并且支持多版本选择和语义版本控制哦。
甚至有些常用包支持多平台集成使用,例如:zlib库等,即使编译android/iphoneos/mingw等平台,也都可以直接下载安装使用。
add_requires("libuv master", "ffmpeg", "zlib 1.20.*")
add_requires("tbox >1.6.1", {optional = true, debug = true})
target("test")
    set_kind("shared")
    add_files("src/*.c")
    add_packages("libuv", "ffmpeg", "tbox", "zlib")
执行xmake命令后,会去自动从仓库中下载对应的包然后编译安装,集成链接进来,效果如下:
除了官方的包仓库,用户也可以自己创建多个私有仓库,用来集成使用一些私有包,这对于公司内部项目的依赖维护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只需要在xmake.lua加上自己的私有仓库地址就行了:
add_repositories("my-repo git@github.com:myrepo/xmake-repo.git")
或者直接命令行添加:
xmake repo --add my-repo git@github.com:myrepo/xmake-repo.git
关于这块的详细说明可以看下相关文档:
  • 远程依赖模式
  • add_requires接口说明

最后,附带一张xmake的依赖包管理架构图:
cmake
这块我没看到cmake有支持,不过cmake我用得并不多,如果有写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
XMake开原地址:
https://github.com/xmake-io/xmake

网友A:
实用好文,下次注意排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