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时哪些情况会让数据显示不稳定?

楼主(2022-06-01):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时会使用这种距离测定准确的位移传感器,从而能够获得理想的距测定效果。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位移会使工作的精准度受到影响,所以需要使用性能稳定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来对位移进行有效的监控。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传感器也难免会出现故障,那么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时哪些情况会让数据显示不稳定?下面由深圳立仪科技公司为大家科普:
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时哪些情况会让数据显示不稳定?
  1、电源容量很小
  如果激光位移传感器的驱动电源与电子尺供电电源同时在一起的时候,更容易因为电源容量不够而导致数据显示不稳定,情况严重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甚至可以测量到电压的有关波动。如果情况不是因为高频干扰、静电干扰或者是中性不够好的造成的,那么就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太小造成的。
  2、调频干扰和静电干扰
  这两种干扰都有可能让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显示数据不稳定。所以电子尺必须要使用接地支架,而且同时让电子尺的外壳跟地面良好地接触。不仅信号线需要使用优质的屏蔽线,而且电箱的一端应该跟屏蔽线接地,另外也应该注意做好静电干扰防护。
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时哪些情况会让数据显示不稳定?
  3、电子尺损坏
  在工作的时候,激光位移传感器会显示出位移的数字信息,如果显示的数字不停地跳动说明传感器的电子尺已经损坏了,需要更换。因为电子尺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之后密封会出现老化,同时海湖夹杂着很多杂质,而且水混合物和油会严重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的,会让电子尺损坏。
  如果数据显示不稳定就会让激光位移传感器无法正常的工作,所以,在使用质量值得相信的激光位移传感器之时不仅要按照正确的方式去操作,而且还要定时检查电子尺十分损坏,同时准备合适的电源以及做好调频以及静电等方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