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镜像电流源做有源负载,怎么理解?

楼主(2022-06-01):
大家好,提一个运放输入级的问题。
这一个用分立器件搭的运放输入级电路

Tr1和Tr2构成了镜像电流源。图上标了静态工作点的电流和电压。

问题:
如果在输入加信号,这个信号会被放大在输出端输出。
例如在输入1加信号,Tr1的集电极电位必然变化,可能有几个伏特的变化。
9.7V发生几个伏特的变化,镜像电流1mA会发生零点几mA的变化。
这怎么能称为电流源?

备注:镜像电流源做有源负载在运放的输入级很常见,电路应该是没有错误。

电流源不是恒流源。

楼主:
顶一顶,请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TR1这一端是电流的参考端。TR2是电流的复制端。
差动放大电路,要保证输入1和输入2相同的时候,输出1和输出2也相同,即电压差为0.
这就要求TR1和TR2尽可能相同,电流相同。否则无法完成上述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1这一端是电流的参考端。TR2是电流的复制端。
差动放大电路,要保证输入1和输入2相同的时候,输出1和输出 ...

谢谢回复
这个明白。

如果输出1和输出2之间不接负载,这个电路就矛盾了。

例如输入1的电位上升,输入2的电位下降,是纯粹的差分信号。
左侧NPN管的Ic应该上升,右侧NPN管的Ic应该下降。
这说明Tr1和Tr2没有很好的镜像电流。

如果输出1和输出2之间接负载,这个电路就正常了。
这些上升下降的电流从负载流过。Tr1和Tr2中的电流保持镜像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明白。

这个电路是很多运放的输入级。
而大多数运放用来做放大器都是负反馈放大器。
这种工作状态下,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基本相同。
这是核心功能。
也就是运放生产厂商通过无脑堆增益,用最劣质,最容易实现的工艺,得到一个新的器件。让我们摆脱了对晶体管器件离散性束缚。
所以这个差动放大电路,开环分析,不是重点。其构成的负反馈放大器才是分析的重点。
集成电路的书有重点分析,主要是这个电路的频率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很多运放的输入级。
而大多数运放用来做放大器都是负反馈放大器。
这种工作状态下,两个输入端 ...

就是这个点看不懂才发问的,却被你说成这不是重点。

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模电的书上都详细介绍的。

现在已经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B:
Tr1 Tr2的电流是被动的,受下面2个三极管控制;
一个电流增加,另一个电流也增加,起到提高1倍增益的作用。

网友C:
  这样子镜像才算全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镜像才算全镜像

谢谢!这是multisim吗?哪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multisim吗?哪个版本?

TINA-TI V9
https://www.ti.com.cn/tool/cn/TINA-TI

多谢!

网友D:
所谓镜像电流源,指的静态工作电流,区别小信号交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镜像电流源,指的静态工作电流,区别小信号交流分析

这样说是不是有些片面。在这个帖子的图中,镜像电流源的电流是可以变化的,但是两个电流值必须保持镜像。

网友D:
你说得没错。我的意思是做交流分析时要考虑负载,否则无法解释差分输入时,两边下面的晶体管不等的电流

网友E:
这货名为电流镜,叫做 镜像电流源 不太对头,
红框框里的两只管,只是 参数对称,但 拓扑不对称,那就不成镜像,
电流镜,是 受控电流源,作用是 给差分电路当镜子,把差分管的动态 影射到另一只差分管的「Rc」上。

网友F:
晶体管CE极间是个有限的交流电阻。即便没有负载,输出节点还是个有限的交流阻抗节点。
只不过左边有个二级管连接是低阻交流节点,而右边是高阻交流节点,即不对称。
但是这日本子的书太水了,不跟你们说这些。虽然大学教材上都有说这些,呵呵

网友E:
除了拓扑对称,还要功能相同,而且是互相监控而不是一般的联动,才是 镜像,  所以,这货是一个 受控电流元,不是 镜像电流源, 电流镜,一边是低阻抗,输入(兼偏置)端,另一边是 高阻抗,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货名为电流镜,叫做 镜像电流源 不太对头,
红框框里的两只管,只是 参数对称,但 拓扑不对称,那就不成 ...

英文叫current mirror,跟current source不是一回事。

@NK6108 :流控电流源?
current-control - current-source 。

网友G:
做了一下仿真,箭头那里的IB 为啥这么大呢?
Q1,Q2的Ube一样,IB为啥不一样(据二极管伏安曲线)?
@叶春勇

@小和尚520 :把加了1K电阻之后的完整图发一下
@eyuge2 :那不是更容易饱和?试过了,一样的
看一下Q2的基极电压是11.6V,集电极的电压是12.4V。也就是Vce=0,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状态已经不对了。 在Q4和Q5的集电极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了一下仿真,箭头那里的IB 为啥这么大呢?
Q1,Q2的Ube一样,IB为啥不一样(据二极管伏安曲线)?
@叶 ...

的确不一样,集成电路书里,电流镜还有很多擦屁股的技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一样,集成电路书里,电流镜还有很多擦屁股的技术。

Q1,Q2的Ube一样,IB为啥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Q1,Q2的Ube一样,IB为啥不一样?

这个电流镜,模电书籍和集成电路书籍都有讨论,公式都有。
当Q1和Q2的工艺参数一样时,ib相差很小。
一般应用认为接近相等,你要打开讨论,主要取决于三极管的模型。spice里的三极管模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了一下仿真,箭头那里的IB 为啥这么大呢?
Q1,Q2的Ube一样,IB为啥不一样(据二极管伏安曲线)?
@叶 ...

网友G:
你的图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想问的是,当三极管饱和时,即使2个三极管的Ube相等,ib相差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图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想问的是,当三极管饱和时,即使2个三极管的Ube相等,ib相差会很大? ...

之前你发的图不完整,可有完整的图发一下。(饱和的那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图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想问的是,当三极管饱和时,即使2个三极管的Ube相等,ib相差会很大?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你发的图不完整,可有完整的图发一下。(饱和的那张图)

以Q2扮演Q4,效果就等于把Q4搬到Q5头上。

楼主:
哈哈,5V的输入信号。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在Q4的基极加的信号,必然引起Q4的集电极电流变化。如果Q5的集电极电流没变化。
Q1,Q2又是镜像电流源,要求流入Q4,Q5的集电极电流相同。
这本身就存在矛盾。
体现出来就是管子不能工作在放大区。

只有加负载才能让管子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