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系列MCU的GPIO引脚电压容忍问题

楼主(2022-06-01):
问:参考官方的数据手册,CW32F003系列MCU的工作电压为1.65V至5.5V;想咨询一下MCU在3.3V工作电压环境下,是否兼容5V外设的电平操作?是否具有5V容忍性能?

网友A(2022-12-24):
这是电路问题吧,外设电压高,涉及到电流倒灌,电流大可能影响MCU的VCC。mcu你也用5V的多好,单电源供电。

网友B:
最多只能3.6
手册里的写  Vio  <= VCC+0.3

有2个限制条件,第一个IO低于5.8v,第二个VIO < VCC + 0.3V

网友C:
不可以,这个没法兼容5v

网友A:
我用到5V以上,芯片标称工作电压5.5V,为了测试,我干到6.4V,用到ADC、VC、GPIO,看行不行

网友D:
这个好像不兼容吧

网友E:
应该除了ADC之外,是可以兼容5V外设的

网友F:
其实比如串口通信之类的,能耐受到5V的

网友G:
我觉得按照ST的逻辑设计应该就没错吧

网友H:
你可以用隔离或者电平转换,这样避免MCU损坏

网友I:
参考一下他家的设计就好了

网友J:
一般IO都是可以支持耐受5V的,但是ADC这种模拟外设是不行的

网友K:
你可以用上下拉的方式,加个限流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L: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M:
手册上没标注IO的耐压参数之类的吗?

网友N:
按理来说是可以操作5V外设电平操作的,但是也要电流很小才行

网友O(2023-02-02):
最大支持5v的。

网友P:
最好使用标称电压吧。

网友Q:
用过5V的芯片读写应该支持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5V以上,芯片标称工作电压5.5V,为了测试,我干到6.4V,用到ADC、VC、GPIO,看行不行 ...

测试怎么样?6.4v下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S:
这个应该之间5V电压的。

网友T:
如果超出5V,会损坏芯片的功能。

网友U:
工作电压范围不代表引脚能容忍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测试怎么样?6.4v下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吧

干到7V都可以用,我的使用条件是: 电阻+稳压管降压提供电源,最大电流5mA。
主频1M,用到了SYSTICK、ADC、GPIO。GPIO带LED、直接驱动MOS管,工作电流约1~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