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请教

楼主(2022-06-01):
用华芯THX202H做了个5V电源,做好后输出只有4.6V左右,测THX202H的5脚VCC电压为10.08V,后来把变压器反馈绕组输出经二极管整流后再串接一个220欧的电阻到VCC。此时测THX202H的VCC电压为6.1V,输出电压升到5.14V。接上5欧1W电阻做负载,测输出电压为4.95V。请问这样子是否正常?

楼主:
这是所用的线路,元件均为标准值。

网友A:
你做的5V1A?
带载跌落一点点 这个正常的
看看纹波多少
长时间老化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5V1A?
带载跌落一点点 这个正常的
看看纹波多少

这个老化时间大概选多长时间?我采取的是48小时,带载80%做的。

网友A:
建议100%工作24H 烤烤机 可以的话 时间可以再加长,
实际使用建议不要超过70%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00%工作24H 烤烤机 可以的话 时间可以再加长,
实际使用建议不要超过70%基本没啥问题 ...

好的,不知道老化测试有没有标准规范?有部分同行被老化测试搞得非常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