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linux-4.4.289内核版本是否存在网络连接热插拔检测?

楼主:
更新到4.4.289版本最新内核,配置与上一版本一致 但调试发现在重启或者上电复位后,如果不插拔网线,则网络断开无法连接;在图形界面里是否有选项支持网线不用热插拔也能正常连接通讯的需求?

网友A(2022-06-01):
重启或上电复位网络都不通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B:
看来需要关注的点很多啊

网友C:
没仔细研究过,但按常理来说,是支持的

网友D:
您好,我使用的是NUC977,也遇类似问题,我的问题是上电重启或者软重启,会出现一定概率网络不通情况。不知楼主是否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2022-07-01):
网络连接无所谓吧

网友F:
还能ping的通吗

网友G:
一般来说热拔插没问题的

网友H:
是否需要完善程序的检测呢

网友I:
过一段时间再重启

网友J:
这些问题都很是莫名其妙

网友K:
对应用有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