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未按设置放大

楼主(2022-06-01):
设置放大50倍,但输出一直固定为0.638mV,输入为0.11mV;

楼主:
使用Multisim仿真AD620输出异常

楼主:
仿真异常,Multisim 14.2

网友A:
电路设计错了。
仔细检查电源设计,不符合器件规格要求。

比如要求  Vref > -Vs+1.6V

楼主:
好的,我看看,原来是使用INA118的,那个不好买。

楼主:
确实有区别,AD620加±12V,REF接地就放大正常。INA118接+5V即可正常放大。

楼主:
仿真正常,采购了INA118U,但输出还是有问题;IN -> 66mV,OUT -> 0.378V,然后加压力,输出不变化;前端接的是MPXV2202DP.

网友B:
AD620  5V供电小于你放大出来的电压。

网友C:
居然还在用这种性能非常垃圾,价格异常昂贵的淘汰产品。国产两三块的24位ADC内置的PGA不知道比AD620这种垃圾好到哪里去了,你们居然抱残守缺,不知道?

楼主:
能推荐一下国产型号吗?另外仿真正常,但实际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国产型号吗?另外仿真正常,但实际有问题。

芯海、海芯、天微……

到他们的官网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