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2C slave 时如何判别HOST写还是读寄存器

楼主(2022-06-01):
我用DG32F310做从机。模拟一个类似RTC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主机可以读寄存器,也可以写寄存器。主机需要按照START +从机地址+偏移地址+数据+STOP方式向从机写数据;也存在START +从机地址+偏移地址+数据(从机发出)+STOP向从机读数据。从机中断收到偏移地址后,通过什么状态标记判别主机是读还是写?因为如果是要读,我需要依据偏移地址的值填充发送缓冲区。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判别。

楼主:
如果是HOST一直写,我从机能够通过判别RBNE位收,收到的数据当做:偏移地址和数据。

网友A:
从机就需要自己模拟寄存器地址和值了

楼主:
通过RESTART结合解决了我需要的功能。

网友B(2022-07-03):
这个应该可以读寄存器吧啊

网友C:
为什么会一直写呢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判定

网友E:
这个结合的是什么工具吗

网友F:
如何进行结合呢

网友G:
从机是需要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