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简单运放电路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模拟电路没学好,请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这。。。没画上去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没有输出”这个说法很古怪,不少模电没学好,问题所在是“语文”不及格。

@coody :特别地,提问时不提供完整的电路图或者看不清的电路图,求人帮忙还这个态度,难怪电路做不好。
类似的有:读不到IO。 读IO要么0要么1,那么读 不到IO,到底是读到了什么呢?

网友C:
运放的负压(或者参考地)接的VOUT,目前没有下面这个IC的参数,不好分析,如果这个VOUT输出电压和VCC电压接近的话,这个电路是无法进入传统意义上的Q点,也就是静态平衡点。
仅供参考,砖家别砸!

网友:
5506是啥?感觉像是个红外对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