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030 内部1.2V ADC测试

楼主(2022-06-01):
测试条件:系统频率8M
单通道连续:
测量内部电压1.2V
参考电压VDDA
连续测量16次。并求出数据最大最小差值

ADCCLK=4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137K
1459 1489 1501 1506 1508 1509 1510 1510 1510 1509 1510 1510 1509 1509 1510 1510 51        最后一位为16个数据最大最小差值51

ADCCLK=2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68K
1496 1507 1510 1511 1510 1511 1509 1509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09 1510 15        最后一位为16个数据最大最小差值15

ADCCLK=1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34K
1509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1 1510 1511 1510 1510 2                最后一位为16个数据最大最小差值2

ADCCLK=0.5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17K
1510 1510 1509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0 1511 1510 2                最后一位为16个数据最大最小差值2

ADCCLK=0.0625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2K
1511 1511 1510 1511 1510 1510 1510 1511 1511 1510 1511 1510 1510 1511 1511 1510 1                最后一位为16个数据最大最小差值1

网友A:
配置不同?采样精度,重复性有影响?

网友B:
偏差值不算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同?采样精度,重复性有影响?

上面体现了,越慢越稳

网友D:
ADC本身是一个高精度电路,需要按照不同的应用去好好调校一下,我不太相信一个量产的MCU的ADC,有这么差的性能表现。

楼主:
这个只是测试内部1.2V 才发现转换率在低到34K左右才能精准这个奇怪现象。感觉ADC可设置的采样时间太短。或者1.2V输出电流太弱。
测量1/3VDDA一切正常
ADCCLK=48M, SAM=10采样周期,转换率高达1665K也很精准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7 1366 1366 1367 1367 1

另外友情提示一下,该芯片由低时钟改变到高时钟的时候,要先设定FLASH等待不然有可能卡住。

网友D:
不出意外的话,1.2v 应该是BGR的输出,属于高阻输出,ADC采样需要打开输入buffer,才能测试高阻信号。
32K~24M, flash 0 wait cycle; 24M~48M, flash 需要配置1个wait cycle, 48M~72M, flash需要配置2个wait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