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带电源输出的MCU

楼主(2022-06-01):
宽电压供电,
带3.3V输出,可休眠,休眠时3.3保持

网友A:
本身还输出电源的MCU很少

网友B:
这个需求好像还比较奇怪?

网友C:
为啥要这种功能的呢?你控制电源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这种功能的MCU吧

网友E:
应该是没有吧,这是啥需求啊?

网友F:
一般来说,MCU不是这么用的,一般是不带电源输出的

楼主:
貌似见过,忘了型号了

网友G:
这种类型的MCU很少噢

网友H:
你看看TI的吧,TI可能有这种MCU

网友I:
休眠还让电源输出保持,这休眠的功耗也降不下来吧

网友J:
这你直接接在电源上不就行了么,没必要用MCU输出的电源呀

网友K:
你这需求不是很合理吧,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L:
好像是没有,不过你可以直接连接3.3V的电源,毕竟MCU休不休眠都不会断电的

网友M(2022-07-04):
这个没有的。

网友N:
需要自己设计外部电路

网友O:
这种类型的MCU没有。

网友P:
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Q:
很少,即使内部有也是给自己供电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