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mcu进入低功耗,电流一般在多大

楼主(2022-06-01):
除了MCU
加上板子本身的一些三极管静态电流,
不可避免的电阻功耗

整个板子的功耗维持在100uA一下,
是否可实现

网友A:
你可以控制的很牛X,整个板子只有一个MCU的功耗,假设采用的是华大L系列的MCU。
那么你可以做到0.6uA,外部所有外设供电都采用关断设计,就只有MCU进入深度睡眠的功耗,基本上就是1uA上下

网友B:
芯片手册会写的,自己也可以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控制的很牛X,整个板子只有一个MCU的功耗,假设采用的是华大L系列的MCU。
那么你可以做到0.6uA,外部 ...

加上其他器件,当前只做到了80多UA.
有些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控制不住,

网友C:
一般几个uA吧,其余的是你自己的电路了

网友D:
降低功耗,需要整体电路的。

网友E:
把外设的功耗降低下来。

网友F:
这个需要测量一下应急。

网友G:
低功耗模式一般都是几毫安的电流。

网友H:
不同厂家的芯片性能表现不一样,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I:
可以的,除了MCU的功耗还要考虑外围电路。

网友J:
几个uA吧

网友K:
正常的话,这个目标还是容易实现的

网友L:
除了MCU外,还与其它电路模块设计有关系。

网友M:
低功耗主要还是整个板子的其它地方,要注意硬件静态电流。比喻外围芯片的供电,要进行低功耗控制,就需要进行电源管理,在低功耗时关闭芯片的电源。

楼主:
嗯,不用的电路,全都关断

网友N(2022-07-01):
低功耗的话,基本是微安级别了

网友O:
这个不好说,还得实际测测

网友P:
你看看你的电路上什么最耗电呗

网友Q:
建议做低功耗的时候,需要把电路选型这块做好

网友R:
电流大不大还跟你用的电阻也有关系

网友S:
100个微安啊?好像有些费劲呢

网友T:
你可以选择扩大点电池容量,也是一个办法呢

网友U:
那得看是哪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V:
怎么也得微安级别的了

网友W:
应该不行吧,你这个三极管好像就很耗电的样子

网友X:
功耗模式不一样 功耗也不一样

网友Y:
楼主自己实测过吗

网友Z:
基本上都是微安级别的

网友AA:
现在的芯片 基本上肯定都比毫安的小很多

网友AB:
估计100微安一下可能不行

网友AC:
你实际测测呗,看看电流多大,然后再想办法降呗

楼主:
只能用实际检验了,看来先做一批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