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前一天写好的串口通信,转天不通了

楼主(2022-06-01):
前一点,串口测试,数据收发都正常,转天就是乱码

搞了一天,也没搞定,翻车了

网友A:
说明软件有bug

网友B:
肯定哪里不对了,换个板子试试
换个例程代码试试

网友C:
大多数是某个引脚浮空了,点评不稳。前几天是搞热了,稳定了。

网友C:
前几天是搞热了,稳定了。现在再来,还冷,某个引脚浮空,数值漂浮不定,所以......。

网友D:
换个通信芯片试试

网友E:
这种现象一般是软件bug,看看你数据缓冲区怎么处理的。

网友F:
软件bug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G:
奇了怪了~~

网友H(2022-07-01):
能进行单步调试吗

网友I:
这种原因最不好找了

网友J:
周围干扰大吗

网友K:
接收端是什么器件啊

网友L:
一般是软件bug

网友M:
用示波器卡一下波形试试看

网友D:
多半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N:
换个板子,如果还不行,铁定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