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对电源加二极管一般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二极管本身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B:
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这能有什么保护作用,不懂

网友D:
这个叫钳位二极管,起过压保护作用的。

楼主:
哪里过压?3.3?

网友E(2022-10-05):
如果串了电阻再加二极管,一般是稳压二极管如果是直接加二极管

网友F:
二极管作为整流使用时可以加大功率。

网友G:
二极管的作用有整流电路,检波电路,稳压电路,各种调制电路。

网友H:
采用TVS二极管?

网友I:
放在电源电路的前段,交流变直流的左右的整流电路,这个分为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

网友J:
大概率是用来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