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的应用相关

楼主(2022-06-01):
用什么方法,可以验证ADC的准确定

场景:
希望批量生产时,对同一采样源,ADC的采样值一致。

网友A:
稳定的参考源,然后做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的参考源,然后做校准。

参考源就是adc的ref吧?
应该还稳定

至于校准,没太想好怎么做

网友B:
注意一下ADC“防抖”,deboucing就可以了

网友C(2022-07-01):
给一个电池电压

网友D:
直接接地试试看

网友E:
接一个固定的电源

网友F:
这个看稳定性吧

网友G:
那么如何校准呢

网友H:
哪些都算是稳定的源呢

网友I:
有没有一种方法,
把ADC的基准和带采样的电源关联,
计算时,直接约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