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 host的操作系统差异

楼主(2022-06-01):
能请教一个问题吗?我的设备当作device,然后使用了不同的电脑,amd和intel的 看似host的驱动程序是一样的,但是抓包发现,枚举阶段的速度貌似不一样,interl的获取设备描述符等都是几百个us完成,但是amd的需要3个ms,我想请教下这个差异是怎么引起的 。
这样的问题会导致,我一样的设备,一样的外在环境,一些电脑可以正常进行设备的枚举,一些设备就会枚举失败。

网友A:
你设备端代码写得稳健一些,不管时间长短都可以,问题自然就解了。不然高配和低配电脑表现都不同。

楼主:
嗯嗯 谢谢,设备端的影响因素已经找到了,就是想请教下电脑间的差异有哪些因素引起,谢谢,诚心交流。

楼主:
顶一下,不要被沉了,哈哈哈,主要是对这个的原因比较好奇,自己是小白。

楼主(2022-09-17):
引用 网友A:
你设备端代码写得稳健一些,不管时间长短都可以,问题自然就解了。不然高配和低配电脑表现都不同。 ...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MCU端的负载率较大,USB在枚举阶段,经常会在随机的地方无法抓到device的反馈信息,比如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等,会出现超时,设备管理器出现感叹号的现象,这种是不是只有优化MCU端的负载率,无法从USB本身协议栈进行一些优化?降低负载率后,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