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我需要控制大量(30组)的2位7段数码管,需要pin脚很多,是不是最好还是上FPGA呢?

楼主(2022-06-01):
请教一下各位,30组x2位7段数码管,我感觉只有FPGA有这么多管教了,但是FPGA的verilog编程没有搞过,所以有点怵,呵呵

静止画面或低速变化的可以用LED驱动来做,如果动态高速必须用逻辑+驱动了。
xch
不仅仅是脚多问题,走线也得高架桥,征用大量土地。
tyw
2只74LS164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为一组,只有4根连线,用30只这样的模块最省事.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B:
用FPGA浪费。串入并出74芯片就可以。

网友C:
就60个数码管而已,就算8段,60*8=480个LED。你看看随便一块64x32的LED点阵屏单元,2048个LED,等于256个数码管,几个595+HC138就搞掂了,我还做过很多这样的屏。

网友D:
给你推荐一个驱动芯片,TM1652,1块多钱,一个片子支持6位7段LED,总共10根口线搞定,编程简单,需要改哪个数字,就刷哪个管

网友E:
用TM1640好了,一片可以驱动8*16=128位,用4片就够了

网友F:
低成本就用逻辑芯片吧。比如74HC595,74HC164等,FPGA那是高端消费哦

网友E:
逻辑芯片驱动能力不够,数码管显示亮度不均匀,还是专业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好

网友G:
驱动数码管不是有多少就一定要多IO来控制,常规做法也是和楼上各位坛友所说,用串入并出逻辑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H:
以前的LED广告屏,是用很多个595做。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 点赞 是俺 谢谢 。。。

俺在猜测 现在什么设备 使用 数码管 呢? ...

工业上许多仪器设备的表头

网友J:
595就行了.一个SPI接口,刷几个LED还是很轻松的.
还有那种点阵屏里的驱动IC,忘了型号了.貌似还能调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