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

楼主(2022-06-02):
换了个新的芯片STM32F042F6P6,写CAN通信遇到问题
上图是测量TX引脚的逻辑图,上电过程,500K波特率,250ms发送一次,产生2us的下降时间。
回环模式能进入CAN中断,也能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
但是回环模式和正常模式总显示检测不到数据。

问题肯定能被解决,我记录下来。

楼主:
事情出现转机,用回环模式,逻辑分析仪放在CAN_TX脚上,能测到有数据,用500K的协议解析,能正确解析。说明程序是对的。

楼主:
500K波特率的情况下,每一个bit占用时间是2us,发送一帧数据大概200us时间。

环回模式下,TX脚发送的数据,直接接到了RX脚上,忽略外部输入,
通道一连接的TX脚,通道二连接的RX脚,通道一发送的数据就是程序所写的数据,通道二检测不到数据。

楼主:
我只想说,芯片害人不浅,
网上查的,如果是这个问题很大可能是电压不足,但是,我把5V的并了很多电容,连本该放二极管的地方都放了电容,还把保险丝短路了,
但都是不行,最终找了一块之前很老的板子,把上面的TJA1050换到这上面,看到这么多数据,我就开心的笑了,但同时也很生气,浪费这么多时间。

楼主:
芯片是在立创商城上买的,电路图也很简单,我原本以为用CUBEmx生成的程序有问题,一直调啊调的,
谁知最后问题出在芯片上,我还是专门挑的兼容3.3和5V的芯片。
看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感谢分享,正在迷惑中!

网友B:
估计你买错型号了,你CPU是3。3V的话应该用SIT1051T/3,同时5脚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