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需使STM32F103C8T6的PB1输出为高电平。。。。。。。

楼主(2022-06-02):
需使STM32F103C8T6的PB1输出为高电平,请问相关的模式寄存器和输出寄存器该如何配置,并写出分析过程

网友A(2022-07-13):
一般就是对照手册进行寄存器的编程,但是现在寄存器都使用了,虽然运行效率高,但是开发起来麻烦

网友B:
我知道正点原子好像有寄存器的教程,你可以看一看

网友C:
一般情况都不使用寄存器开发了啊,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标准库怎么实现的输出高电平,然后看底层定义就好了

网友E:
寄存器我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知道通过库函数能看到寄存器怎么写的

网友F:
你就找个寄存器的资料,很容易自己写出来的

网友G:
配置不是很简单的吗,而且还有demo的,原子野火都有

网友H:
我当初学的ST的第一课就是寄存器了解,用的正点原子,你有时间可以看看

网友I:
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寄存器开发了吧,太麻烦了

网友J:
这个就是各种使能,左移右移这种操作就好了

网友K(2023-03-01):
其实用STM32CubeMX来配置代码是最简单的。

网友L:
正点原子?手头我也有,琢磨琢磨

网友M(2024-03-04):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N: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O: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P: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Q: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R: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