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使用usb转ttl无法连接monitor。

楼主(2022-06-03):
使用单步调试发现单片机能够接收到连接请求信号,但是无法返回信号;
报错信息如下:Connection failed! No response, check the communication cable, the power on the board or the baudrate (set to 115200 bps);

已经尝试过的做法:
更换usb转ttl模块;
更换连接线;
更换波特率(并已正确设置);
更换Workbench版本;
更换USART复用端口;

求助大神。

网友A(2022-07-11):
你可以试试,你的串口模块是否OK,短接RXTX,用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被你列出来了,咋还不好呀?

网友C:
是不是协议不对啊?

网友D:
没遇到过了,正常串口模块也就这点问题,更换线,更换模块等等

网友E:
按理来说,跟MCU的串口复用没啥关系

网友F:
. 你的MCU的串口电平是多少?

网友G:
你看看你的串口模块是否驱动正确啊?

网友F:
你换个MCU吧,也有可能MCU的部分IO损坏了呢

网友H:
报错好像也是提示你的串口模块的问题

网友I:
换个开发板吧,也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