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想用STM32 MCU做485通讯,一帧18位,能做到吗?

楼主(2022-06-04):
RS485 一般串口一帧最多11位,但我这个项目一帧要传18位,波特率2.5M,请问怎么做?用那款芯片适合?

网友A:
不太理解楼主想说什么,
但是我发送数据的时候,没什么限制啊

网友B:
这个只能是自己约定协议了。

网友C:
做485通讯有问题吗

网友D:
18位还是18个?

网友B:
可以通信的。

网友E:
可以用定时器模拟,硬件uart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F:
没有实现这个功能的代码。

网友G:
使用的是哪款stm32?

网友H:
那3个数据不行吗?

网友I:
自己约定好协议即可。

网友J:
可以分为3组数据分送。

网友K:
开发起来比较麻烦了吧。

网友L:
这个位数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

网友M:
这个帧,是不是私有定义

网友N:
貌似不可以的吧

网友O:
485讲究一帧一帧的吗

网友P:
18个bit吗 还是18个字节

网友Q:
貌似不能这么做

网友R:
得分成两帧了

网友S:
好像是 做不到的

网友T(2023-03-01):
使用内存的并口,加上并口转串口芯片实现起来超简单

网友U:
分组吧,感觉这样容易

网友V(2024-05-16):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W: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X: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Y: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Z: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AA: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AB: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AC: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AD: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AE: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