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43芯片手册中的电气特性如何选择版本V和版本Y?

楼主(2022-06-03):
STM32H743芯片手册中的电气特性分了版本Y和版本V,给出的数据有所不同,那么实际使用中,该如何确定要参考哪个版本?

网友A:
在哪里有显示版本啊

网友B:
两个版本哪个参数不同了啊

网友C:
版本和什么有关系啊

网友D:
具体差在哪里呢 能给一个截图吗

网友E:
差异大不大啊

网友F:
第一次看见这种反馈 以前没发现啊

网友G:
不同版本的电性参数 在数据手册里都分别 给出来了。

另外,最好配着H7的勘误表一起看。

网友H(2022-07-21):
这版本这块也没注意啊,都是代理商推荐用那款,就直接选用了

网友I:
按理来说,官方是有手册说明的,但是之前也没注意过,不好搞,你可以找找手册

网友J:
这个问问技术支持呗,我觉得能好点,能快点帮你解析一下

网友K:
代理推荐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L:
你针对官方的数据手册看看就行了,基本差别不大

网友M:
也有可能是封装的事儿,或者是电气性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