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的一个方案会有小几率唤醒不了

楼主(2022-06-05):
ST, AN, PA, ar, tc
软件实现步骤如下:
1:当有故障的时候,会配置RTC定时唤醒
2:出现故障, 软件复位,初始的时候会进入standby 模式的时候(软件复位开门狗会关闭);
3:MCU在 wakeup PA0引脚持续有高低电平情况下,不能唤醒,并且定时唤醒的功能也未发生;

初步怀疑: MCU死机了,还未对电池做复位,进行排查中

网友A:
没说清啊,有时唤醒,有时唤醒失败?

网友B:
能确定是在什么情况下唤醒不了吗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些标志位

网友D:
具体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E:
贴上来代码瞅瞅啊

网友F:
周围有没有强磁场

网友G:
是什么样的方案呢

网友H(2023-03-01):
这个描述跟官方的勘误手册里的情形比较像,楼主可以查看一下。主要是唤醒的引脚始终有信号。不过即使使用了官方的解决办法,会不停的唤醒和复位。当然软件增加检测时间也是可行的。

网友I:
小几率失败,具体什么情况会发生

网友J(2024-05-16):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K: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L: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M: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N: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O: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P: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Q: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R: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