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l55的外部接入多少伏的电压?

楼主(2022-06-02):
wl55的外部接入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A:
外部接入?是芯片的供电电压么?

网友B:
正常应该是3.3V吧,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面会有的

网友D:
外部接入给我的感觉是你的LDO或者DCDC的事情呢,他们的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E:
不太清楚,正常是可以3.3V工作的吧

网友F:
一般3.3V可能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G:
接3.3V呗,再搞不就烧坏MCU了么

网友H:
这芯片是无线的那款吧

网友I:
你可以按照3.3V试试,但是建议还是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J:
这芯片没用过,不太清楚,下载个芯片手册技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