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70 I2C LL底层库 “LL_I2C_EnableAutoEndMode”调用问题?

楼主(2022-06-03):
为什么我一调用,还没有到接收数据的sequency, 就会自动产生一个STOP?

网友A(2022-07-13):
没用过LL库,你用官方的demo也这样么?

网友B:
正常来说不应该这样吧,你都修改什么地方了啊?

网友C:
能否把你代码发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D:
如果可以,你问问STFAE吧,看看能不能帮你解答一下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会啊,是不是STG0系列的I2C也有BUG呢?

网友F:
你可以试试hal库,看看是否也这个问题

网友G:
你用cubemx生成一下呗,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H:
. G0现在是不是都不提供标准库函数了啊?

网友I:
你用官方提供的demo跑一下,看看咋处理的

网友J:
应该不能,不过LL库我是一点都没接触到,你试试用模拟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