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U575Vx(100QFP封装)的样片哪里能申请到(买到)?

楼主(2022-06-03):
从老一代STM32 移植过来的一个项目,急用。 U575VGTx, U575VITx, U585VITx 均可,最好带Q字后缀的。

网友A(2022-07-13):
这个你找代理商就行了,代理商一般都会有货

网友B:
U5好像比较新了,渠道不会很多吧

网友C:
你之前在哪儿搞到的U5,问问之前的朋友呢?

网友D:
. U5估计可以找原厂了,代理商一般都不会有货

网友E:
现在STU5很热门的,不好搞

网友F:
急用的话,你问问渠道商家吧,华强北那种

网友G:
一般情况ST在这时候都比较贵的,而且还缺货,不太好整

网友H:
你可以去找找代理或者渠道,先搞一些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I:
正常来说代理商能有,但是U5属实有些新了,代理商有些时候也没货

网友J:
你看看立创,云汉这种电子商城是否有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