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71 NUCLEO板上的芯片是没有bootloader吗?

楼主(2022-06-04):
如果没有bootloader功能,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到并下载进去?
如果有,用什么方法进入?

网友A(2022-07-06):
应该是有boot功能的,你找一下BOOT0和BOOT1

网友B:
有的话,用串口方式烧录程序呗

网友C:
没有boot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是用仿真器也是可以烧录进去的

网友D:
正常来说ST的芯片应该是都有BootLoader的

网友E:
你看看PB2引脚引出了没,还有boot0引出了没

网友F:
你网上看看boot下载的操作流程,应该是可以用boot下载的

网友G:
用boot的话,你要用串口烧录的

网友H:
我觉得BootLoader是都有的,不然芯片是烧录不了固件的

网友I:
可以用STlink烧录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我觉得会有的吧,正常ST的是都支持boot下载的,但是引没引出对应IO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K:
这个要自己写的

网友L:
应该是有boot的,其实boot你就看boot0boot1引出了么

网友M:
BootLoader是一种固件,基本上MCU都会有个基础的BootLoader

网友N:
这种BootLoader是采用串口烧录的,一般是这样

网友O:
我觉得会有,你看看原理图是否引出来了

网友P:
你可以看看STM32F103的串口烧录,其实就是一种BootLoader跳转进去的

网友Q:
你自己写个BootLoader多好呀,更容易操作

网友R:
应该是有,可以用串口的方式进去

网友S:
正常调试使用SWD,如果你想boot方式的话,应该使用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