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屏幕上的数值反应很慢是为什么?

楼主(2022-06-04):
stm32f103屏幕上的数值反应很慢是为什么?

网友A:
看你数据是怎么处理的
是刷新慢,还是数据处理慢

网友B:
反应慢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C:
数据刷芯片太慢了。

网友D:
时钟出问题了?

网友E:
刷新慢,或者是程序处理的慢,要看是什么通信方式的屏幕,然后再看自己的程序处理是否过慢

网友F:
什么屏?什么接口?如果用GPIO模拟RGB时序驱动RGB屏,慢也正常。

网友G:
你读取的是什么数据呢?

网友H:
这个仿真看不出问题么,看看哪个步骤慢了

网友I:
这个原因有很多,需要你把硬件和软件都列出来。

网友J:
使用是什么屏幕呢

网友K:
啥情况啊 楼主

网友L:
什么种类的硬件呀

网友M:
数据刷新代码有问题啊

网友N:
什么种类的屏幕啊

网友O:
仅仅是数值反应慢吗

网友P:
数据传输的慢也有问题啊

网友Q:
什么种类的通讯方式啊

网友R(2022-07-27):
你可以通过仿真来卡看看,为啥反应慢

网友S:
是不是程序被占用了呀?

网友T:
这个得看你代码的,不然分析不出来呀

网友U:
有可能是你延时采用了软延时导致的

网友V:
刷新慢有很多原因的,比如屏大,或者主频低

网友W:
之前刷新很快么?

网友X:
是不是你刷新部分的程序有延时吧

网友Y:
可能是定时器的事儿吧,优先级

网友Z:
这个原因可太多了,数据获取的慢,显示就慢呀

网友AA:
有可能是因为你程序逻辑的问题,处理慢了

网友AB(2023-02-23):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主频设置和屏幕的驱动程序

网友AC(2024-04-01):
应该是屏幕的刷新率太低了

网友AD:
数据传输速度慢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AE:
您的延迟可能是由使用软延迟造成的

网友AF:
也许程序的刷新部分有延迟

网友AG:
处理速度太慢了

网友AH:
也许是计时器的问题,优先权

网友AI:
也许你的程序逻辑出了问题,太慢了

网友AJ:
检查单片机频率设置和屏幕驱动程序

网友AK:
我觉得屏幕的刷新率太低了

网友AL(2024-07-06):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AM: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AN: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AO: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AP: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AQ: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AR: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AS: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AT(2024-12-30):
检查并优化相关的数据处理代码,保证算法高效且没有不必要的延时。

网友AU:
中断处理要及时响应,并避免在中断处理中进行耗时操作。

网友AV:
检查STM32F103的CPU是否有负载情况

网友AV:
STM32F103的内存不足?

网友AW:
如果使用了定时器中断来更新屏幕数值,检查定时器的配置和中断优先级是否合理。

网友AX:
检查屏幕的刷新率设置是否符合应用需求。

网友AY:
如果屏幕刷新率过低,尝试调整刷新率设置或更换更高刷新率的屏幕

网友AZ:
避免在数据更新过程中使用耗时较长的操作,如复杂的数**算或大量的数据移动。

网友AT:
驱动程序存在缺陷

网友BA:
可能是通信接口不稳定

网友BB:
通信速率过低?

网友BC:
使用示波器看看数据传输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BD:
还有数据传输慢的问题。

网友BE:
在显示数值时,程序可能在刷新时阻塞了其他任务,导致系统响应变慢。

网友AI:
刷新某些程序有延迟吗?

网友BF:
可能是你软延迟造成的。

网友AJ:
在屏幕上检查MCU和驱动器的主频率设置

网友BG:
一种以铁氧体为核心的模式干扰抑制装置,

网友BH:
检查MCU频率设置和屏幕驱动程序,

网友BA:
STM32F103微控制器处理数据的速度不够快

网友BC:
优化程序代码,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检查并调整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设置。

网友AV:
如果刷新速率较低,屏幕上的数值更新就会显得缓慢。

网友BB:
检查并更新STM32F103的软件或固件

网友BI:
另一项技术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J:
中断处理必须及时响应,并避免中断处理中耗时的操作。,

网友BK:
显示值时,程序可能会在刷新期间阻止其他任务,导致系统响应缓慢。

网友BL:
什么样的硬件和什么数值反应慢,你都没说清楚啊

网友BM:
如果刷新率很低,屏幕上的数字更新会很慢。,

网友AH:
另一项越来越普遍的技术,

网友BN:
STM32F103屏幕上数值反应慢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如处理速度限制、代码优化问题、屏幕刷新率设置低等。也可能是数据传输速率或数据处理量过大导致的延迟。

网友BO:
屏幕刷新太慢了吧

网友BP: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Q:
刷新率不够吧

网友BP: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R(2025-11-07):
刷屏效率低,数据处理阻塞,导致显示更新跟不上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