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MOS管的导通阻抗是指什么状态下的

楼主(2022-06-02):
通常我们都会说,NMOS的导通阻抗小,只有几十mohm,PMOS的导通阻抗大,有100mohm多;
那么想问一下,MOS管的三个工作状态:截止区、饱和区、可变电阻区;
这个我们此时说的导通阻抗,是指的MOS管的什么区?

xch
可变电阻区

网友A:
rds(on) 是在vgs=10V下测的。
这要看mos管的测试电路。
不过参考图示仪的电路,应该是个共源电路。
饱不饱和,取决于漏极上面的电阻。
是不是可变电阻区,取决于vds的电压。

网友B:
看数据手册中关于 Rds(on) 的数值就知道,Rds(on)的大小与Vgs有关,这不正是变阻区的性质嘛

网友C:
顾名思义,当然是导通状下的。

网友D:
导通阻抗   饱和区

网友D:
现在什么都要审核吗

网友E:
工作条件看手册

网友F:
开关电路,MOS管工作在截至区和饱和区(忽略过渡过程)
模拟电路,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