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NET稳定性

楼主(2022-06-02):
RT,多端口大数据连续收发会导致整个协议栈崩溃。崩溃后只能通过系统复位恢复。
测试复现率100%,闭源系统希望原厂提供支援。

不错,看看

网友A:
您好,多socket通讯收发功能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讯的,MII接口,百兆模式下,4个独立TCP Socket上传数据,每个 socket 数据传输的平均速率,上传1.8M byte/s,下传1.3M byte/s。
请确认使用我们最新的协议栈包测试,还有您的测试条件及方法说下,我们分析看看。

网友B:
对,楼主是怎么测试的?说来看看。

楼主:
我自己的工程基于TCPSERVER例程累加UDPSERVER、TCPCLENT、USBFS-CDC、USBHS-Udisk等功能,已经测试1个月左右。关于WCHNET的多SOCKET问题可以回溯到原始TCPSERVER例程进行测试跟踪。
1. 测试工具:WIZNET AX1: https://www.iwiznet.cn/download/ax1-loopback-test-program/
2. 测试对象:WCHNET TCPSERVER 例程,使用10M内置PHY的自制PCBA -- 如需要可以提供图纸.
3. 测试现象:
3.1. 单实例:打开一个AX1 TCPCLENT实例打开AX1文件夹最大文件以无限循环方式进行ECHO测试速度。
                   可以一直运行不出错,非常可靠。可以另窗以-t方式运行ping.
3.2. 双实例:在3.1基础上再打开一个AX1 CLENT实例打开AX1文件夹次大的文件以无限循环方式ECHO。
                   可能一直运行不出错,非常可靠, 也可能很快出错导致3.1实例也出错,一起崩溃。随机。
                   崩溃后ping窗口也没有回应。
3.3. 三实例:由于原始例程支持3个客户端,在3.2基础上再打开一个AX1 CLENT实例以第3大的文件ECHO。
                   此时快到几秒钟就可导致崩溃。
                   我自己的复杂程序可以证实在WCHNET STACK崩溃后, UDP SERVER也一起崩溃,但有趣的是
                   利用UDPSERVER的SOCKET发送的UDP MESSAGE还可以一直发下去。

网友C:
你用的哪个型号?
我用CH579测试,TCPSERVER例程,开三个AX1 TCP client测试,无穷循环,跑了半天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型号?
我用CH579测试,TCPSERVER例程,开三个AX1 TCP client测试,无穷循环,跑了半天没问题啊 ...

CH32V307VCT6

楼主:
下载了最新的EVT,测试稳定了。

楼主(2022-07-19):
不得不说的是,下载了最新的EVT,测试基本稳定了, 但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锁死。
由于发生概率较低,目前观察到的是:锁死的时候TCP管道不通,UDP通道有时通有时不通,PING是通的。

网友D:
楼主,方便的话发你的范例看看。大数据收发容易缓存溢出。需要限定数据数量。

网友E:
是啊,发份例程吧如果可以

网友F:
协议栈崩溃是什么意思

网友G(2022-09-10):
可以发份例程吗?

网友H:
底子是官方的,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I:
协议栈崩溃?

楼主:
最后版本测试历程是基于原厂2022.06.02最新版本的EVT稍作修改得来的,很容易重复验证。
由于WCHNET是闭源的我们只能汇报测试现象供原厂核实跟踪问题并改进,可以明确的是原厂版本的更替有改进效果。
鉴于厂家06.02版本后没有更新,我们这个应用307的项目也搁浅了。

您好,您可以做以下操作: 1. 更新目前固网06/27的协议栈测试。 2. 出现异常的时候,方便wireshark抓包看一下网络的状态 3. 您可以在hardfault中断里面加打印看异常时,是否有报内存异常的等错误中断 4. 如果您是多socket通讯,您可以看一下关于以太网while循环的2个函数调用的频率,如果较慢会导致以太网的异常。

网友J:
底层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2022-10-18):
这次真的稳定了!
下载了假期发布的2022.09.26的EVT版本(WCHNET内部版本号0x14), 适配后进行测试OK了。
强度测试==长时间多进程最多5个进程在同一个端口ECHO,2天了没有崩溃。
该继续搁浅的工程了。

挺好,也在开始使用这颗芯片

网友K:
怎么我到官网下的是9月9的。你们的9月26的哪里来的?技术发给你们的吗?给一份好吗?

网友L:
20ms周期收发测试,修改WCHNETTIMERPERIOD 为 5ms。
目前看来收发稳定,等明天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