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L451用USB I2C下指令的时候,无响应

楼主(2022-06-02):
发送擦除指令后,大多数情况接收到的是NACK的值

网友A:
对照一下官方应用手册看看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B:
最好将原理图,BOOT的配置模式,启动顺序,发送的I2C命令波形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从现象中帮助你分析。

网友C:
什么是USB i2c下指令

网友D:
i2c地址是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