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 ver 6.5.0,H750VB配置ADC时为何无法使能时钟?

楼主(2022-06-02):
如下图,在使用cubeMX6.5.0 配置H750VBT6,时钟树和ADC都已配置,但是PLL2中DIVP2无法被使能,同时ADC时钟也未使能。生成程序后缺少ADC时钟程序。

网友A:
楼主您好,我试I2C和uart时,是正常的,从手册上看ADC默认选择的是AHB,我还没有找到如何修改这个配置,你也可以看看手册ADC这一章,关于clock的介绍。

网友B:
应该是6.5版本这个地方有bug,6.4就是OK的。退回到6.4试试, 6.4版本依然可以下载的。

网友C:
Downgrade to  STM32CubeMX 6.4.0 or  instert hadcX.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after
hadcX.Instance = ADCX;
(X = ADC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