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数码相机镜头电机驱动,MS35009替代BU24025

楼主(2022-06-02):
规格书:
封装:QFN44
产品简述
MS35009 是一款镜头驱动系统芯片,由于它的微步进 特性,可以满足复杂,精致,低噪音的镜头驱动系统。微 步进驱动功能控制模块集成在芯片中,可以极大降低 CPU 的功耗。另外,芯片集成了直流电机与音圈电机马达驱 动,可以满足不同的镜头系统。

主要特点
 内置 7 个通道的驱动模块,H 桥最大驱动电流±0.8A
 SPI 串行总线通信控制电机
 负载电压范围:2.7V--5.5V
 QFN44 封装

应用
 数码相机
外形图,引脚分布及内部框图,如下

功能描述
1. 系统模块介绍 步进电机驱动(第 1 到 4 通道)
内置细分的 PWM 驱动模式,最多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内置电压反馈的类似 D 类功放的驱动模式。
第 3,4 通道可以做为独立的直流电机驱动或者音圈电机驱动.
步进电机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行为控制。可以选择 1024 的微细分模式,1-2 相位,2 相位 模式。另外系统带指令缓存器,当电机在运转当前指令时,设置后面的指令,从而电机可以持续运 转。电机的运行状态指示 ACT,与电机转动位置信息 MO,可以通过 STATExx 脚读出。
1.直流电机驱动(第 5 通道)
直流电机驱动是电压型的 PWM 斩波控制。
电流型直流驱动(第 6,7 通道)
3.第 6,7 通道为电流型的输出驱动,内置恒电流模式的驱动器。
RNF 脚的电压与 RNF 脚的电阻关系,决定了电机的输出电流,内部集成了高精度的比较器来是电 流稳定。
如果 RNF 脚存在寄生的电阻,将会影响电流的精度,需要特别注意。
电流型的驱动可以通过 SPI 来设置寄存器的方式控制,也可以与外部的输入脚混合控制。
此电机驱动既可以通过 SPI 设置寄存器设置,同时由于外置了直接控制管脚,也可以通过外部的 管脚控制,又或者可以两者结合的混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