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ight与tek

楼主(2022-06-02):
手头两台示波器都是业界常用的,本人的实际使用感受
keysigt这款功能强大,但是用户体验很糟糕。
泰克的反之。比如泰克示波器的液晶屏幕看起来更舒服,按键旋钮手感更好。
但是,泰克示波器出现过一次错误的波形

网友A:
keysight频谱分析调出来看看

网友B:
一个高端一个低端,相互比较是来搞笑的。

网友C:
这个四通道的我也有,这个探头真是败笔,和之间买的安捷伦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感觉像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四通道的我也有,这个探头真是败笔,和之间买的安捷伦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感觉像山寨货。。。 ...

和我感觉一样,不像泰克的夹子套进去有卡住的声音。总担心接触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我感觉一样,不像泰克的夹子套进去有卡住的声音。总担心接触不到。。。。。 ...

时间久了那个帽子确实扣不住,是德这是在砸牌子。而且那个地线质量也不好,用久了测出来信号干扰很大,我一直以为设计问题,线没断但是就是影响测量,换一根就好,只能把线剪断自己重新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