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一个AT命令通信解析模块

楼主(2022-06-02):
介绍:
一种AT命令通信解析模块,支持裸机(at_chat)和OS版本(at)。适用于modem、WIFI模块、蓝牙通信。

确实如此,AT命令的解析模块还是作用很大的
AT指令在无线模块中应用非常广泛,可让开发者无需关注底层实现,直接一键连接模块。这个AT指令解析模块可以说非常好用了,感谢分享。

楼主:
软件架构:
  • at_chat.c at_chat.h list.h

用于无OS版本,使用链式队列及异步回调方式处理AT命令收发,支持URC处理、自定义命令发送与解析作业。

  • at.c at.h at_util.h  comdef.h

用于OS版本, 使用前需要根据at_util.h规定的操作系统相关的接口进行移植,如提供信号量操作、任务延时等操作。

楼主:
使用说明:
at_chat 模块(无OS)基本概念

at_chat 模块使用链式队列进行管理,包含2条链表,空闲链表和就绪链表。它们的每一个基本工作单元称为一个作业项,对于将要执行的命令都会放到就绪链表中,命令执行完成之后由空闲链表来进行回收,作业项的定义如下:

/*AT作业项*/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state : 3;
    unsigned int  type  : 3;                                 /* 作业类型*/
    unsigned int  abort : 1;
    void          *param;                                    /* 通用参数*/
void          *info;                                     /* 通用信息指针*/
    struct list_head node;                                   /* 链表结点*/
}at_item_t;

作业是AT控制器定义时固定分配的,没有使用动态内存,默认支持10个作业项,即同时可以允许10个AT命令排队等待处理。

基本接口与描述
  • at_send_singlline, 发送单行命令,默认等待OK响应,超时3S
  • at_send_multiline, 多行命令,默认等待OK响应,超时3S
  • at_do_cmd,支持自定义发送格式与接收匹配串
  • at_do_work,支持自定义发送与接收解析
效果演示

详细使用可以参考Demo程序wifi_task.c模块

楼主:
使用步骤

1.定义AT控制器及通信适配器接口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定义AT控制器
*/
static at_obj_t at;

const at_adapter_t adap = {  //AT适配器接口
//适配GPRS模块的串口读写接口
.write       = uart_write,
.read        = uart_read
...
};
  • 初始化AT控制器并放入任务中轮询(考虑到处理实时性,建议20ms以下)
    1. /*
    2. * @brief    wifi初始化
    3. */
    4. void wifi_init(void)
    5. {
    6. at_obj_init(&at, &adap);
    7. /*...*/
    8. }driver_init("wifi", wifi_init);

    9. /*
    10. * @brief    wifi任务(10ms 轮询1次)
    11. */
    12. void wifi_task(void)
    13. {
    14.     at_poll_task(&at);
    15. }task_register("wifi", wifi_task, 10);
    例子演示
    1. //WIFI IO配置命令
    2. => AT+GPIO_TEST_EN=1\r\n

    3. <= OK\r\n
    1. /**
    2. * @brief AT执行回调处理程序
    3. */
    4. static void test_gpio_callback(at_response_t *r)
    5. {
    6. if (r->ret == AT_RET_OK ) {
    7.      printf("Execute successfully\r\n");
    8. } else {
    9.      printf("Execute failure\r\n");
    10. }
    11. }
    12. at_send_singlline(&at, test_gpio_callback, "AT+GPIO_TEST_EN=1");

楼主:
at 模块(OS版本)

由于AT命令通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对于没有OS的环境下处理难度比较大,也很绕,对于不允许阻塞程序,除了使用状态与+回调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所以推荐使用这个模块

基本接口与描述
  • at_do_cmd,执行AT命令,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进一步封装出一常用的单行命令、多行命令。
  • at_split_respond_lines,命令响应分割器。
  • at_do_work,适用于发送组合命令,如GPRS模组发送短信或者发送socket数据需要等待"<"或者"CONNECT"提示符,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自定义收发。

楼主:
使用步骤

1.定义AT控制器、通信适配器接口(包含URC回调函数表,接口缓冲区URC)

static at_obj_t at;          //定义AT控制器对象

static char urc_buf[128];    //URC主动上报缓冲区

utc_item_t utc_tbl[] = {     //定义URC表
"+CSQ: ", csq_updated_handler
}

const at_adapter_t adap = {  //AT适配器接口
.urc_buf     = urc_buf,
.urc_bufsize = sizeof(urc_buf),
.utc_tbl     = utc_tbl,
.urc_tbl_count = sizeof(utc_tbl) / sizeof(utc_item_t),
//debug调试接口
.debug       = at_debug,
//适配GPRS模块的串口读写接口
.write       = uart_write,
.read        = uart_read
};

2.创建AT控制器并创建轮询处理线程

void at_thread(void)
{
at_obj_create(&at, &adap);
    while (1) {
        at_process(&at);
    }
}

楼主:
例子演示例子1(查询无线模组信号质量)
/** at_do_cmd 接口使用演示
    查询GPRS模组信号质量命令
=> AT+CSQ

<= +CSQ: 24, 0
<= OK
*/

/*
* @brief    获取csq值
*/
bool read_csq_value(at_obj_t *at, int *rssi, int *error_rate)
{
//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vbuf[32];
//AT应答
at_respond_t r = {"OK", recvbuf, sizeof(recvbuf), 3000};
//
if (at_do_cmd(at, &r, "AT+CSQ") != AT_RET_OK)
  return false;
//提取出响应数据
return (sscanf(recv, "%*[^+]+CSQ: %d,%d", rssi, error_rate) == 2);

}
例子2(发送TCP数据)
/** at_do_work 接口使用演示
    参考自hl8518模组Socket 数据发送命令
=> AT+KTCPSND=<session_id>,<ndata>

<= CONNECT

=> <data>

<= OK
*/

/*
* @brief       数据发送处理
* @retval      none
*/
static bool socket_send_handler(at_work_ctx_t *e)
{
    struct socket_info *i = (struct socket_info *)e->params;
    struct ril_sock *s    = i->s;

    if (s->type == SOCK_TYPE_TCP)
        e->printf(e, "AT+KTCPSND=%d,%d", s->session, i->bufsize);
    else
        e->printf(e, "AT+KUDPSND=%d,%s,%d,%d",s->session, s->host,
        s->port, i->bufsize);

    if (e->wait_resp(e, "CONNECT", 5000) != AT_RET_OK) {      //等待提示符
       goto Error;
    }
    e->write(i->buf, i->bufsize);                             //发送数据

    e->write("--EOF--Pattern--", strlen("--EOF--Pattern--")); //发送结束符

    if (e->wait_resp(e, "OK", 5000) == AT_RET_OK)
        return true;
    else {
Error:
        e->write("--EOF--Pattern--", strlen("--EOF--Pattern--"));
        return false;
    }
}

/**
* @brief       socket 数据发送
* @param[in]   s   - socket
* @param[in]   buf - 数据缓冲区
* @param[in]   len - 缓冲区长度
*/
static bool hl8518_sock_send(ril_obj_t *r, struct ril_sock *s, const void *buf,
                       unsigned int len)
{
    struct socket_info info = {s, (unsigned char *)buf, len, 0};
    if (len == 0)
        return false;
    return at_do_work(&r->at, (at_work)socket_send_handler, &info);
}

网友A:
确实如此,AT命令的解析模块还是作用很大的

网友B(2023-11-30):
有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