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文件

楼主(2022-06-02):
MP4文件被加密成了光标文件,有没有大佬可以**回MP4文件。

网友A:
首先下载一个Ziperello汉化版v2.1 4.解压文件,

双击安装,按提示安装即可。

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点击打开选项。

找到想破 解的加密压缩文件,它会显示你成功添加了一个带密码的压缩文件,把压缩文件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下载一个Ziperello汉化版v2.1 4.解压文件,

双击安装,按提示安装即可。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