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的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

楼主(2022-06-02):
运放的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
比如要放大20倍,如果是一级放大,只要比例系数选择20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使用二级放大,就是先放大2倍,再放大10倍!请问在最终倍数一样的情况下,一级放大和多级放大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如果需要放大的倍数不是很大,比如100以内,尽量用一级放大。如果需要放大倍数很大(比如大于100),或者,需要输出大电流(大功率),这时可用多级放大。总之,一级放大器能够完成,就不用多级放大器。多级放大器,增加电路复杂性、增加成本、增加功耗、增加体积、增加故障概率,增加级间干扰,等等。

网友B:
别人哪里知道怎么想的?用诛心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放大的倍数不是很大,比如100以内,尽量用一级放大。如果需要放大倍数很大(比如大于100),或者, ...

非常感谢  醍醐灌顶  对运放资深工程师。。。还有一个GM_CHEN

网友C:
取决于增益带宽积

网友D:
要考虑带宽的

网友E:
主要由几个考虑:
1、噪声。多级放大,有可能会引起噪声比较大。
2、带宽。运放有带宽限制,其带宽=Ft/Av,即=增益带宽积/倍数,比如用一个增益带宽积位1MHz的运放,放大100倍,则最高频率就是1MHz/100=10KHz。如果使用2级10x10放大,则可以到100KHz。
3、失调电压。有的运放失调电压比较大,高倍数时,输出无信号电压离散大。
4、一些电路要多个运放配合。

网友F:
参考图附加滤波功能

网友G:
放大倍数大的话,用多级

小信号放大,也可以用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由几个考虑:
1、噪声。多级放大,有可能会引起噪声比较大。
2、带宽。运放有带宽限制,其带宽=Ft/Av, ...

多级放大可以放大更大的带宽的信号咯?

@QWE4562009 :如果两个独立单级放大器级联(串联)构成多级放大器,其带宽要小于单级带宽,如你举例子多级放大器的带宽要小于10KHz。多级放大器可以提高带宽,就必须增加大环路负反馈。
@xmar :比如用一个增益带宽积位1MHz的运放,放大100倍,则最高频率就是1MHz/100=10KHz。如果使用2级10x10放大,则可以到100KHz---------这个坛友的意思难道不是说多级放大反而可以提高带宽的上限值
多级放大器的带宽要小于单级放大器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