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可控硅输出电压有偏差

楼主(2022-06-02):
按一些资料的公式进行斩波,与有效值或者真有效值万用表都偏差在15V以上,是公式错了吗?斩波的时间用示波器确认过了,时间偏差很小。

楼主:
U1是220V还是用311V?

网友A:
将α = 0 带入,Uo = U1 =220V.

我代入计算怎么是 Uo=1.039 U1

网友B:
输入波形可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α = 0 带入,U = U1 =220V.

那您有实际运用过这个公式吗?现在计算的实际的偏差比较大,相差有20V左右

网友C:
可控硅的压降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有实际运用过这个公式吗?现在计算的实际的偏差比较大,相差有20V左右 ...

公式没问题。要是你发现了可以得诺贝尔奖。
触发模式,或者空载都会影响输出波形。差20v 也正常。差110v 得都可能。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D:
PN结有开启电压,也不是理想器件,导通压降漏电流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