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如何关闭和开启全局中断

楼主(2022-06-02):
以前STM32有一个函数直接调用就可以的。GD32没有找到。
还有SysTick中断如何关闭呢?

网友A: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这俩是ARM CMSIS的库函数,只要是Cortex-M内核,都可以用

网友A:
关闭Systick中断: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网友B:
有接口函数的啊

网友C:
都有的,好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谢谢!

网友D(2022-07-03):
对了  就是那个disable函数

网友E:
有函数调用啊

网友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用这个管关掉

网友G:
有相关函数进行关闭和开启

网友H:
应该是有相关的库函数的

网友I:
全局都已经定义了就没有必要操心单个的了吧

网友J:
GD应该也是有的

网友K(2024-11-15):
引用 网友A: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大佬,为啥使用了__disable_irq();,我的定时器还是可以产生中断啊

网友L(2025-05-25):
这两个函数都是 CMSIS 标准内核函数,GD32 的固件库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