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芯源半导体 MCU 开发相关问题

楼主(2022-06-02):
1.Q: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跑飞,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
A:CW32F030 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 HCLK 频率大于 24MHz 时,需通 过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2 的 WAIT 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

2.Q:SWD端口设置成普通GPIO,导致无法连接仿真器
A:将SWD端口切换为普通GPIO端口后,SWD功能不可用,芯片无法连接仿真器,导致无法再烧录程序。如有必要,建议芯片上电复位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将SWD端口切换为普通GPIO端口。

3.Q: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多少?
A:SPI的最高时钟频率是12MHz。虽然主机模式下,SPI的SCK频率可以配置为PCLK/2,但实际受GPIO的延时的限制,通信速率不能超过12MHz。

4.Q:CW32F030功耗最低能做到是多少?
A:CW32F030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HSE、HSIOSC)自动关闭,仅低速时钟和少量外设保持运行(如:RTC、IWDT、LVD、GPIO、VC、UART和AWT等),MCU的功耗将大大的降低。如果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前,关闭所有外设,则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功耗可降至20uA以下。

5.Q: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能保持吗?
A: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自动保持,不需用户软件参与。

6.Q:CW32F030提供哪几种封装?
A:目前CW32F030提供TSSOP-20、LQFP-32、LQFP-48三种封装,分别对应的型号是CW32F030F6、CW32F030K8、CW32F030C8。

7.Q:CW32F030是32位的MCU,为什么不提供32位的定时器?
A:CW32F030提供丰富的定时器资源,有1个高级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和3个基本定时器,虽然定时器是16位的,但各个定时器可以级联使用,可以拼凑成32位或更高位数的定时器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A:
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
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他MCU基本处于 <24MHz, 0 wait cycle; 24MHz ~ 48MHz, 插入1 wait cycle; 48MHz~72MHz,插入2 wait cycle;

网友B:
嗯,这种芯片还是不错的,16位定时器可以级联拼成32位的

网友C:
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问题,总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