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AP Link强制识别HC32F460单片机的办法

楼主(2022-06-02):
在我使用HC32F460调试时,由于使用的是DAP Link进行Debug调试,经常性的在Keil软件的option里的DAP LinkSettin里无法识别的到CPU而导致无法下载程序,通常情况下,我们为了节省,基本上DAPLink都只接了4根线,VCC、GND、SCLK、SDIO,而DAPLink识别CPU的方法是通过REset来检测是否有CPU,现在是可以将DAP Link上的Reset脚强行接个上拉电阻到3.3V,这样就强制DAPLink一直连接CPU,所以这样就每次都可以连接CPU。希望对大伙有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比较实用

楼主: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要不是老是找不到CPU,然后就量DAPlink Reset电压,一直是0.4左右,还跳动,点了不识别,一不小心将Reset和旁边的脚短接了一下,电压到3.3了,然后再Keil里一看,识别到了,就用了这个方法,以上的原理是我猜的,但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B:
这都是什么神仙操作

网友C(2022-07-03):
这是一种什么连接方式呢

网友D:
为什么会需要强制识别呢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强制识别呢

网友F:
这种连接有弊端吗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会识别不到呢

网友H:
非常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I:
DAPLink经常报错。

网友J:
这个还需要强制识别吗

网友:
按住复位,然后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K:
谢谢分享,学到一招。

网友L(2022-11-10):
stlink是不是支持HC32F460?

网友M:
DAP Link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正确呢?

网友N:
HC32F460的板子不是自带下载器的吗?

网友O:
都是经验呀

网友P:
神仙操纵,好实用的操作方法,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