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和MOS驱动时间需要多少?

楼主(2022-06-0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元件的参数表,比对一下频率参数。

网友B:
三极管时间短,因为基极是个电阻模型,基极电流很快就形成;MOS管时间长点,MOS管的时间跟栅极的电容大小有关,栅极电容越大,驱动电流越小,开通时间越长。总的来说,三极管应该是ns级别的时间,小功率的MOS管一般是us级别

网友C:
這不是取決於需求麼。。。

當然期間本身達到開通和關斷是有條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时间短,因为基极是个电阻模型,基极电流很快就形成;MOS管时间长点,MOS管的时间跟栅极的电容大小有 ...

小功率的MOS管一般是us级别--------------现在的MOS也都是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