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2-06-02):
蓝桥杯大赛使用的国信长天单片机,使用环境Win7 64位版,Keil V4,STC-ISP V6.87F今天在烧录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网上所说的那些问题我都尝试过,难道真的是板子坏了。购买才2个多月啊!谁能帮帮我,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换个芯片。这个不是stc芯片?怎么叫这个中文名字。

网友A:
原来烧录的程序可以运行不?

网友A:
这个芯片比较皮实,不过坑也不少。厂家的服务和供货比去年好。

网友B:
先点击“下载”,然后插上下载线,这样试试

网友C:
是否烧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STC ISP不能烧写STC以外别家单片机吧?

网友E:

我爱你北京

网友F: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G(2022-08-18):

stc89  单片机吗,我上回用他有锁存,防止误操作,看看有这个吗,需要将俩引脚拉低或者拉高来着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