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送擦除指令后,大多数情况接收到的是NACK的值

楼主(2022-06-02):
TI, ar, ic, AC, ck

发送擦除指令后,大多数情况接收到的是NACK的值

网友A(2022-07-21):
那就是说明你这个通讯不正常呗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执行成功的意思呢?

网友C:
看看你的代码吧,看看是否是代码问题呀

网友D:
方便把代码贴上来看看吗

网友E:
发送擦除指令是擦除flash吗?有没有唤醒?

网友F:
按理来说,接收nack的意思,是不是目标在被占用呀

网友G:
这个不好搞,得看你的硬件和代码,有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