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低温时,adc采样值漂

楼主(2022-06-02):
(无正文)

网友A(2022-08-17):
大概路是电路的阻容问题

网友B:
都更换一下,换成低温漂的比较好

网友C:
一般MCU应该温漂不严重

网友D:
你看看你的REF的低温工作情况呗

网友E:
这个判断看漂的是否有规律稳定呗

网友F:
ADC应该不会受温度影响吧

网友G:
你看看是不是低温影响晶振了啊

网友H:
可能是你MCU用的晶振不好吧,用低温漂的晶振试试

楼主:
阻值变了

网友I:
这个不好判断吧,看你ADC采集的数据规律?

网友J:
我觉得都有可能有关系,所以都换一下才行

网友K:
基本上AD采样都采用了一定的数学算法

网友:
ADC的分辨率和采样率怎样定义

网友L:
采样回来的数据还算比较稳定的

网友M:
怎么用ADC采样正弦信号来计算峰值

网友N:
ADC的采样频率怎么算截止频率

网友O:
阻容漂很正常

网友P:
你可以看看MCU的工作环境要求

网友Q:
基准应该不会漂吧,你测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