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移植RTOS使用软件定时器执行和轮询执行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2-06-02):
请教各位大能,在RTOS软件定时器(优先级9)执行打印滴答定时器的值,和串口轮询接收(优先级8)数据同时开启,为什么是一直执行定时器任务,在定时器没执行的时候难道不是切换到 优先级8 的串口轮询接收吗?
  代码附上:
/*************************************************FreeRTOS配置**************************************************************/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1使用抢占式内核,0使用协程
#define configUSE_TIME_SLICING                                        1                                                //1使能时间片调度(默认式使能的)

/***************************************************串口配置*******************************************************/

#define UART0_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UART0_START_STK_PRIO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UART0_START_ST_SIZE    6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UART0_START_ST_PRIO    8    //任务优先级

if(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RBNE)==SET){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uint8_t Res,temp;
        Res=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ART0_BUFF[usart_data.uart_size++]=Res;
                if(UART0_BUFF[0]==0x16){
                        if(UART0_BUFF[1]==0x09){
                        data_entry(&UART0_BUFF[usart_data.uart_size-2]);
                        }
                if(usart_data.uart_size==(USART_REC_LEN-1)){
           //打印接收数
        SEGGER_RTT_printf(0,"============%d***\n\r",usart_data.uart_size);
                        usart_data.uart_size=0;
                }

        }else{
                usart_data.uart_size=0;
                }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usart_flag_clear(USART0,USART_FLAG_RBNE);
}
}

/***************************************************定时器配置*******************************************************/
#define Timer_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imer_START_STK_PRIO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imer_START_ST_SIZE    6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imer_START_ST_PRIO    9    //任务优先级

        App_timer1 = xTimerCreate("App_timer1",500,pdTRUE,(void*)1,App_timer);
  App_timer2 = xTimerCreate("App_timer2",200,pdTRUE,(void*)2,App_timer);

        xTimerStart(App_timer1,0); //阻塞0
        xTimerStart(App_timer2,0); //阻塞0

/*
        软件定时器回调函数

        */
void App_timer( TimerHandle_t xTimer ){

        if(xTimer==App_timer1){
        TickType_t tick_num;

        tick_num = xTaskGetTickCount();//获取滴答定时器的计数值
        SEGGER_RTT_printf(0,"*****************************1=%d\n\r",tick_num);

        }else{
        TickType_t tick_num;

        tick_num = xTaskGetTickCount();//获取滴答定时器的计数值
        SEGGER_RTT_printf(0,"-----------------------------------------2=%d\n\r",tick_n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