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总线是不是可以转成lin

楼主(2022-06-02):
请问,有人对can总线有了解么

网友A:
帧格式不一样

网友B:
可以,只是需要拿个MCU来做。

网友C:
没有现成的芯片,需要自己解码转码。

楼主:
只是看网络拓扑的时候,看到有个模块,
具体不清楚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可以,只是需要软硬件实现。

网友E:
可以的,淘宝有现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9.70a452afhanaBc&id=667263079794&ns=1&abbucket=5#detail

网友F:
没有现成的集成芯片完成CAN转LIN的功能,需要一个控制器来做接口和协议的转换。

网友G:
可是可以,但是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

楼主:
嗯,这两天摸到了一些头绪

网友H(2022-07-03):
这个 通讯协议不一样的

网友I:
需要添加外设模块

网友J:
得额外的添加硬件了

网友K:
仅仅通过软件是改不了的吧

网友L:
现在lin很火吗

网友M:
软件处理的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现成的集成芯片完成CAN转LIN的功能,需要一个控制器来做接口和协议的转换。 ...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