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8086简单计算器

楼主(2022-06-02):
请教一下只用最简单的8086和74系列芯片还有8255怎么做一个计算器啊?只需要有加减乘除功能和LCD显示就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相关资料推介一下,谢谢。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好老的IC,90年代用过。

网友B:
8086第一代个人电脑的CPU啊,和终结者一个时代的产品,终结者用的是8088

IBM PC用的是8088,从未用过8086,只是8088是8086的简化型,二者指令系统基本相同,所以才称x86系统。

楼主:
收到,谢谢前辈的资料分享。

网友C:
计算器分普通数字计算,还有科学计算器,科学计算器涉及很多函数计算,算法很复杂,一个计算器团队10多个人做也不新鲜,普通数字计算器一般人要弄好也不容易,现在有各种库可能好点,我本人30冒头时在弯弯的IT圈混,写各种计算器的代码便是重要业务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分普通数字计算,还有科学计算器,科学计算器涉及很多函数计算,算法很复杂,一个计算器团队10多个人 ...

不知坛友有相关资料吗,还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D:
计算机原理课程的作业?现实中可没这么干的……

替一位同事问的,好像是搞什么职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