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内部FLASHUSB模拟U盘问题

楼主(2022-06-03):
msc_udisk这个历程有使用成功的朋友吗,直接打开是无法编译的,后面自己拷贝一个文件从新整理下载到单片机,在插入USB口的时候单片机能进入这个中断,但是不显示U盘出来,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void USBD_LP_CAN0_RX0_IRQHandler (void){
    usbd_isr();
}

网友A(2022-08-03):
这个示例我测试也不行,插到电脑上有显示盘符,不过一直提示未插入设备。

网友B:
参照下野火的教程呢?

网友C:
难道这个例程都没有经过内部测试?

网友D(2023-04-06):
有测试通过的例程

网友E(2024-08-16):
缺少依赖?

网友F:
检查是否有语法错误或配置错误。

网友G:
检查你的中断向量表或NVIC设置,USB中断是否被正确配置并指向了正确的处理函数。

网友H:
USB堆栈不支持MSC?

网友I:
msc_udisk 历程通常是指用于实现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如U盘)功能的示例代码。如果你在使用这个历程时遇到了问题,比如单片机能进入USB中断但不显示U盘,可能是USB驱动的问题

网友J:
确保你的操作系统或USB主机支持你所使用的USB设备类(如MSC)。检查USB驱动是否正确安装,或者尝试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电脑上测试

网友K:
一般需要确认USB配置是否正确,包括USB时钟配置、USB端点配置等。检查USB描述符是否正确,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

网友L:
是不是电源问题啊?比如单片机和USB接口没有足够的电源供应

网友M:
硬件连接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建议检查USB接口的物理连接,确保D+和D-线正确连接,并且没有短路或虚焊。确认USB接口的ID和GND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N:
确认固件代码是否正确实现了USB MSC类协议,包括CBW和CSW的处理。检查是否有遗漏的初始化步骤或配置

网友O:
确认文件系统是否正确初始化,并且能够正确读写数据。检查是否有文件系统相关的错误或配置问题

网友P: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就是U盘的品质,优盘的颗粒都有关系

网友Q:
你把U盘格式化之后试试呢?